MODBUS地址

楼主(2014-12-02):
请教一下有6位的MODBUS地址吗?比如401001,401002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有6位的MODBUS地址吗?比如401001,401002这样的?
最开始的地址范围,比如对于4开头的寄存器范围是40001~49999
后来扩展到400001~465535
一般来说,对于4开头的寄存器,这个1~65535范围大多PLC都是支持的!
其他0开头、1开头、3开头的寄存器就不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MODSACN 32里怎么找不到4010001,只有410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MODSACN 32里怎么找不到4010001,只有41001
肯定有 是你没找到,再者是410001 没有4010001!而且410001和41001不是一个地址!

网友B:
有的,用腾控的PLC与富士的PXR温控器就要用到6位的Modbus地址。

网友C:
正常有自由协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有6位的MODBUS地址吗?比如401001,401002这样的?

看看 这个软件就可以的,不管是主站还是从站都可以的!可以从如下帖子中下载一个这样的调试工具: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