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西门子s7 1200仿真必须接硬件码

网友A:
工控PLC编程,都是基于硬件接线基础之上而进行的编程活动。
所以说,一般调试,尤其是做工程的时候,真实的硬件仿真才是王道。建议能软件仿真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真实的硬件仿真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 1200仿真必须接硬件码

是的,目前必须使用硬件。

当然,你也可以像论坛廖老师建议的这样,更改机型为S7-1500,然后进行模拟。

但是,我认为,这种虽然可以模拟基本功能,不过一些S7-1200的专用指令是没有办法模拟的。

网友D:
有硬件 还叫仿真吗 ?哪叫在线监控

网友E:
都仿真了,就不用现场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调试了

网友F:
s7-1200竟然不能仿真,这不太好啊,正打算搞套程序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 1200仿真必须接硬件码
要是连接硬件就不叫仿真了,科研上还有一种叫半实物仿真的,不过常用于大型随动控制系统或复杂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