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电气元器件

楼主(2014-12-02):
哪位大神有CAD绘制电气图的元器件功能块图的压缩吧?谢谢!

网友A:
这里面搜搜,有的。

网友B:
同求,虽然cad不怎的

网友C:
下一个AutoCAD.Electrical,上面就有元器件图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有CAD绘制电气图的元器件功能块图的压缩吧?谢谢!
网上搜一下,有很多的。

网友E:
利用现成的图低复制

网友F:
论坛里有,搜搜吧。另外如果用AEC,里面有常用电气元件图厍,拿来就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