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各位师傅大家好,小弟有一套破碎机给料装置,是这样的,用传送带给破碎机加料,他们的电机都是三菱变频器控制的,当破碎机的负载大时变频器给信号传送带变频器控制他的速度,从而降低给料速度。当负载正常时,传送带的给料速度也正常,能这样控制吗?请各位师傅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的,如果只是你说的这些条件,很简单的

网友B:
负载多

负载少。

可以设置2速度啊。。。

网友C:
   把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定义为电流实际值,反馈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注意方向。

网友D:
可以实现的,实际做一下坏不了的。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这个功能是变频器自己带的,叫droop功能(也叫下垂特性),意思是,当变频器的负载大时,转速下落,当变频器的负载轻时,速度回升。这一切都是有负载的变化自动完成。你只是要对这个下垂的斜率做设定。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完全是自动运行的。三菱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版主所说的“下垂特性”一般是用于两台以上电机的“速度同步、负荷平衡”控制吧,也可用于楼主所说的“破碎机负载增大时去调节皮带机转速降低”?

网友G:
这个当然可以了,破的动,输送快,破不动,输送慢。

网友H:
具体方案分享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的,可以。就是把负载电流引入速度调节器输入,当电流增大,与反馈同极性、同作用,都是抵消给定值,而且这个下垂度可以设置为可变。即可满足楼主的工艺需求。

网友I:
易能变频器有个过载预报警功能,当电流大于你设定电流 n秒后,oc输出,控制多段速1,f5.10改为4预备报警功能
f9.05报警比例一般选择百分之100左右,20-200%可选。f9.06过载时间选择2-4s即可达到。过载2s 集电极开路oc输出。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也做带式输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把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定义为电流实际值,反馈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注意方向。
表示赞同

网友K:
可以,三菱变频器应该有模拟量输出。

网友J:
实际做一下就知道J

网友L:
主要是检测信号要准确

网友M:
实际做一下就知道

网友N:
模拟输出可调节增益的,反或者负的就可以用。

网友O:
应该有一个控制方式能满足你,变频器应该都带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