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驱动器帮我看看啊?哪位大师

楼主(2014-12-02):
这个步进驱动器帮我看看怎么接线啊,特别是上面的脱机什么的,下面的好接啊。
手上有温控表,触摸屏,信捷PLC,PT100,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伺服电源等等。就是为了学习而买的啊,就是不知道怎么玩起来啊。前天刚接触到了一套步进系统是人家厂里车床上自动对刀用的,感觉很好,所以准备了一些东西想学学。我有了这些东西不知道能不能也做一套试试啊,望工控上的大师指教啊。多谢。

网友A:
伺服很贵哦,在论坛里搜搜吧,有很多这方面资料

网友B:
脱机不要接,接上后电机就不动了。其它即然会了,就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伺服;
价格当然也不会贵;

网友D:
这么多宝贝!!!

网友E:
主要是脉冲信号

网友F:
两相的步进电机,两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按图接线就行。

网友G:
这个有东西了就自己边看边琢磨。

网友H:
端子定义都标出来了,脉冲可以用PLC发出。

网友I:
这个比较老了,有两种接法,共阴和共阳接法,啰嗦一种,共阴极法,方向负脉冲负接输入负极(一般±5v),另外一端
(方向正脉冲正)通过plc端口接入正极实现控制就OK了。共阳极接法正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