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一台力矩控制器,三相输出不平衡,带反馈的二相最高可到380v.另一相与带反馈的分别为440v和500v.能换的都换了,没找到问题,请各位给岀出主意。

楼主:
和咸老师的这个图差不多,但是lm324电容都换了就不行

网友A:
没有经验,等待结果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力矩控制器,三相输出不平衡,带反馈的二相最高可到380v.另一相与带反馈的分别为440v和500v.能换的都换了,没找到问题,请各位给岀出主意。
不好分析,用示波器看一下触发脉冲移相得波形吧。

网友C:
如果我说你所换的三只可控硅不是同一批次的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有人认可不?

网友D:
楼上的倒没注意过,你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