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图大家猜是什么

楼主(2014-12-02):
看输入,哪是二线制,和四线制。中间的s啥意思,还有10和12能接什么信号?

网友A:
像个配电器 一个信号进 然后可以两个信号出

网友B:
是仪表吧

网友C:
这种东西还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是信号转换传输什么的。隔离变送器??求真相!

网友D:
模拟信号隔离器;

网友E:
两线制和三线制仪表信号隔离器

楼主:
这是安全栅啊!

网友F:
两对输出端子,一对电源端子,貌似四线制变送器

网友G:
看来有争议。

网友H:
输入为电流信号的隔离变送分配器,输出的OUT是电流信号吗?

网友I:
感觉像变送器

网友J:
可以是仪表调试模式,使用通常不用,罗斯蒙特压变就这模式

网友J:
11、12是单纯的电流输入模式,输入信号是无源们恒流源,4线制仪表输入信号,普通2线制用10端输出24V电源正

网友K:
信号隔离器,什么牌子我忘了,我就用过一次,觉得不好用,还要根据型号来确定两线还是四线

网友L:
两线制接10、11;三线制接10、11、12;“S”signal信号+。

网友M:
信号隔离器,现场仪表过来的信号进过信号隔离器分出两路相同信号,传给plc或者其他需要采集信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