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遇到干扰,新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02):
去年帮客户替换二台设备的控制PLC,PLC为松下PLC,点数不到60点,用OMRON的CP1E-E60替换,一台成功,还有一台,常受到干扰,这个干扰肯定来自变频器,因变频器安装位置近PLC,只有一个电机的启停受到干扰,变频器工作后,这个电机会自动停止,并不请就自己又启动了,很是奇怪,只有在按过启动键后会有这个现象,如果将设备其他都启动(不按时序启动),这个电机不会自己启动,只有按了这个电机的启动以后,怪现象就出来了,而且是没有规律的。

这是出问题的控制程序,就是一个启停程序。

在经过附加程序检测后,判定0.02及0.03受到干扰,判定程序就是将有关的,0.02;0.03;0.00;2.05分别使用用累加计数器,看其数值有无增加,结果0.02;0.03对于的计数器数值有增加,由此判定0.02;0.03受干扰。

增加二个定时器做滤波时间最后加到了一秒,工作2个多小时没有在自动停机及启动现象,认为可以了。这程序还是第一次修改的0.1s

结果半年多,客户反映又出现自动停止及启动现象?1s的信号滤波没起作用?

到客户处观察,没有发现问题,工人说不常发生,有时几天才有一次。

既然客户反映有问题,有没时间长期观察,那段程序也反映不出问题(客户按了几次启动停止按键谁统计呀)

分析可能的解决办法,发现只有这路启停按键使用开点,另台机器也用开点啊,还一个换回老PLC也能正常工作,死不死老PLC反映迟钝(瞎想)。
不管他,改用闭按键,横不能再干扰常通电路吧。等待反馈信息.

网友A:
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套磁环试试。

网友B:
竟然干扰到PLC内部的核心控制板的弱电信号了?
估计从PLC电源供电的路径干扰进去的吧,没想过屏蔽措施?

网友C:
楼主是从软件上采取措施的,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干扰到PLC内部的核心控制板的弱电信号了?
估计从PLC电源供电的路径干扰进去的吧,没想过屏蔽措施?
应该还是输入信号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从软件上采取措施的,值得借鉴。
软件没解决,外围开点变闭点

网友D:
是说输入信号被干扰了啊。

网友E:
干扰问题确实头痛!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改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G:
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因为修改软件,不发生硬件成本的费用,能解决是最好的。

当然,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最彻底,但那是一个综合性的事情,从安装布线开始。不仅仅在软件调试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