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电流

楼主(2014-12-02):
现场的设备老化,好大的电流窜到plc柜,导致烧模块保险,烧交换机,好烦,如何解决????

网友A:
更换线路。

网友B:
应该是设备老化,接地,导致对电源电压的震荡和冲击。
从而导致控制柜的电源极端不稳定,烧毁大量的控制部件,PLC模块,网络交换机等等。
应当叫老板投资购买稳压设备。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所述。
是说绝缘不好,还是其他;如何判断的大电流串入。
可能需找到或分析出具体原因,才好找到应对方法。

网友D:
这个系统,可能是零地混接的系统,当主电路强电漏电,导致弱电系统遭殃。还是接地点问题和EMC问题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线路。
更换线路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甲方不愿更换说是我们的控制柜出的问题,我们更不愿他们这样做,更换的话,这个工程相当于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备老化,接地,导致对电源电压的震荡和冲击。
从而导致控制柜的电源极端不稳定,烧毁大量的控制部件,PLC模块,网络交换机等等。
应当叫老板投资购买稳压设备。
有六根信号线过来,就地/远程,运行,故障,公共端,控制输出,一般窜过来的电流走哪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可能是零地混接的系统,当主电路强电漏电,导致弱电系统遭殃。还是接地点问题和EMC问题没处理好。
是低压柜,还是现场控制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所述。
是说绝缘不好,还是其他;如何判断的大电流串入。
可能需找到或分析出具体原因,才好找到应对方法。
就是不好找原因,它这个问题间歇性的出现。

网友A:
过来的信号用继电器过渡一下,再有情况发生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的信号用继电器过渡一下,再有情况发生就清楚了。
因为是改造的项目,好多信号都是通过继电器采过来的。

网友E:
现场设置大电流串入信号使用安全栅、隔离端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场设置大电流串入信号使用安全栅、隔离端子
不了解大电流串入的概念,能否请说一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备老化,接地,导致对电源电压的震荡和冲击。
从而导致控制柜的电源极端不稳定,烧毁大量的控制部件,PLC模块,网络交换机等等。
应当叫老板投资购买稳压设备。
有六根信号线过来,就地/远程,运行,故障,公共端,控制输出,一般窜过来的电流走哪根线。
这几根是去那边继电器采的?   这已经是隔离的了吧   接线有问题?  还是你这根线有问题?

网友G:
高低压混了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弱点回路与强电回路布线是否挨得很近而又没采取有效隔离;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电缆是否破皮导致绝缘损坏;检查一下你的强电设备接线是否不正确导致寄生回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网友I:
重新做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可能是零地混接的系统,当主电路强电漏电,导致弱电系统遭殃。还是接地点问题和EMC问题没处理好。
是低压柜,还是现场控制箱?
现场控制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新做个新的吧。
这样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J:
慢慢理  该换的换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朋友介绍的比较详细,你这情况一定要注意强电和弱电的区分,有可能原来设备的线有部分是用原来的,可能这部分线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只能仔细慢慢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所述。
是说绝缘不好,还是其他;如何判断的大电流串入。
可能需找到或分析出具体原因,才好找到应对方法。
比如一台设备,前几个月采过来的信号都是好的。这几天下雨,天气潮湿,我把设备打到远程,设备是停止的,但程序里看的到运行信号;又比如设备就地运行,监控程序远程信号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慢慢理  该换的换啊
跟厂方沟通了,他们就觉得我们系统又问题,伤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备老化,接地,导致对电源电压的震荡和冲击。
从而导致控制柜的电源极端不稳定,烧毁大量的控制部件,PLC模块,网络交换机等等。
应当叫老板投资购买稳压设备。
什么设备老化,导致哪里的电源震荡冲击?

网友L:
加隔离端子

网友M: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才能保证电器设备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可能是零地混接的系统,当主电路强电漏电,导致弱电系统遭殃。还是接地点问题和EMC问题没处理好。
是低压柜一次回路问题还是现场控制箱接地问题,为什么主电路漏电会影响到我的弱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只能仔细慢慢检查了。
感觉查无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才能保证电器设备安全。
怎么说?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备老化,接地,导致对电源电压的震荡和冲击。
从而导致控制柜的电源极端不稳定,烧毁大量的控制部件,PLC模块,网络交换机等等。
应当叫老板投资购买稳压设备。
有六根信号线过来,就地/远程,运行,故障,公共端,控制输出,一般窜过来的电流走哪根线。
这几根是去那边继电器采的?   这已经是隔离的了吧   接线有问题?  还是你这根线有问题?
接线没有问题,系统之前运行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低压混了
如何解决,查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弱点回路与强电回路布线是否挨得很近而又没采取有效隔离;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电缆是否破皮导致绝缘损坏;检查一下你的强电设备接线是否不正确导致寄生回路。
控制电缆破了皮怎么查?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先用摇表测一下电缆绝缘电阻,如果不合格,就要用眼观察相关电缆外部是否损伤。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有三点不明白
第一:不引入N线,我的PLC柜如何供电;
第二:何为PLC的信号地,CPU等模块本来就安装在PLC柜里的;
第三:PLC柜子是放在钢槽上的,钢槽已经做了接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朋友介绍的比较详细,你这情况一定要注意强电和弱电的区分,有可能原来设备的线有部分是用原来的,可能这部分线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怎样才能判断是不是线的问题呢,信号线全是用的原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用摇表测一下电缆绝缘电阻,如果不合格,就要用眼观察相关电缆外部是否损伤。
摇表,感觉没用过的样子,大部分电缆都是穿管走的地下,这招肯定行不通。

网友H:
回复 楼主:
摇表是判断电缆绝缘好坏的最基本仪器。

网友O:
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化的,只有慢慢来查

网友P:
回复 网友D:
大师:EMC问题什么意思啊

网友F:
大电流是不是他们焊接作业了?并且搭铁不良,焊接作业最容易烧模块。你这柜子不应该安装在钢槽上,你的柜子接地很好,他设备不好不全跑你这了吗。不引入N线,你可以加380/220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我大部分信号是用继电器过渡采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是不是他们焊接作业了?并且搭铁不良,焊接作业最容易烧模块。你这柜子不应该安装在钢槽上,你的柜子接地很好,他设备不好不全跑你这了吗。不引入N线,你可以加380/220变压器。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们的柜子用了UPS,低压柜的电源应该先经过U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是不是他们焊接作业了?并且搭铁不良,焊接作业最容易烧模块。你这柜子不应该安装在钢槽上,你的柜子接地很好,他设备不好不全跑你这了吗。不引入N线,你可以加380/220变压器。
哪里有设备不放刚槽,刚槽接了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师:EMC问题什么意思啊
不晓得,你应该问那个大侠的。

网友F:
昂,我以为你放在设备上的钢槽呢,大部分?还是有不是继电器采集的呗,是不是那部分问题?用的什么plc啊?模块上的com 跟接地端子有没有连接片?拆除怎么样。

网友D:
唉...

第一,PLC供电电源可以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这样,控制柜内就可以没有N线了。用380/220隔离变给PLC的开关电源供电解决不共地呦;

第二,EMC不知道?难怪烧了PLC不知道是什么事。可以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中文的意思是:电磁兼容。那什么是电磁兼容呢?电磁兼容说白了,就是你的系统抗干扰的能力和指标。电磁兼容要求你的系统,既不要干扰别人,也不要被别人干扰。你现在的问题是,被别人干扰了。把你的PLC烧了。这说明,你的系统EMC防护的不好。

如果搞不清系统的EMC准则,这种强弱电在一起的混合系统,今后还会出事情。少不了。原因很简单,系统的接地、隔离、等电位一系列的行规,都做不到位怎么行呢?

网友R:
这个需要仔细检查了!
一般就算有也不应该很大哦!、
是不是零地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昂,我以为你放在设备上的钢槽呢,大部分?还是有不是继电器采集的呗,是不是那部分问题?用的什么plc啊?模块上的com 跟接地端子有没有连接片?拆除怎么样。
施耐德premium系列的,com端怎么会跟地相连,COM接的是+24V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

第一,PLC供电电源可以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这样,控制柜内就可以没有N线了。用380/220隔离变给PLC的开关电源供电解决不共地呦;

第二,EMC不知道?难怪烧了PLC不知道是什么事。可以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中文的意思是:电磁兼容。那什么是电磁兼容呢?电磁兼容说白了,就是你的系统抗干扰的能力和指标。电磁兼容要求你的系统,既不要干扰别人,也不要被别人干扰。你现在的问题是,被别人干扰了。把你的PLC烧了。这说明,你的系统EMC防护的不好。

如果搞不清系统的EMC准则,这种强弱电在一起的混合系统,今后还会出事情。少不了。原因很简单,系统的接地、隔离、等电位一系列的行规,都做不到位怎么行呢?
学习了,谢谢!

网友S:
引用 楼主:
现场的设备老化,好大的电流窜到plc柜,导致烧模块保险,烧交换机,好烦,如何解决????
是不是设备现场有人使用电焊机了,二次线接在PLC柜的外壳上了,焊接时会烧电路和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现场的设备老化,好大的电流窜到plc柜,导致烧模块保险,烧交换机,好烦,如何解决????
是不是设备现场有人使用电焊机了,二次线接在PLC柜的外壳上了,焊接时会烧电路和线路。
好像现场是有人在电控箱搭电用了电焊机,为什么用了电焊机就会引起这样的事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是不是他们焊接作业了?并且搭铁不良,焊接作业最容易烧模块。你这柜子不应该安装在钢槽上,你的柜子接地很好,他设备不好不全跑你这了吗。不引入N线,你可以加380/220变压器。
为什么焊接会引起烧模块,求细解?

网友D:
如果现场有电焊机使用,那电焊机的地,一定不要搭在系统的地线上,否则100%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现场有电焊机使用,那电焊机的地,一定不要搭在系统的地线上,否则100%出事。
不清楚原理,求详解?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昂   我的意思是比如s7 300的接线端子有L+  com  地        com和地是有连接片短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比如电焊机搭铁线放在柜子钢槽上,焊把子却在远端设备上作业,那么电流是不是经过钢槽及控制柜,这个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但烧模块是最厉害的。俺这设备焊接作业靠近PLC控制柜时,我都把模块同底板拆掉。

网友T:
仔细检查一下吧,你会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昂   我的意思是比如s7 300的接线端子有L+  com  地        com和地是有连接片短接的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COM木有和地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电焊机搭铁线放在柜子钢槽上,焊把子却在远端设备上作业,那么电流是不是经过钢槽及控制柜,这个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但烧模块是最厉害的。俺这设备焊接作业靠近PLC控制柜时,我都把模块同底板拆掉。
什么情况,不理解,你这只表述了现象,我现场箱到PLC柜至少有50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是很清楚所述。
是说绝缘不好,还是其他;如何判断的大电流串入。
可能需找到或分析出具体原因,才好找到应对方法。
请看后面的回复,有说到如何判断出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即使距离再远,但PLC柜子也是经过钢槽连接了设备现场柜,就像我看不见电流在导体中是怎么窜一样解释不了你这个问题,也不上几张图片让大家伙在这给你猜

网友V:
觉得首先应理清电源。

网友V: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长知识

网友T:
损失惨重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的柜子不要引入N线;
第二,PLC的参考点位(信号地),不要连接机柜外壳。如果PLV的参考点位与外壳是通的(内部链接的),要把PLC与机壳绝缘。
第三,系统机壳做好等电位处理,大面积良好接地。

这样,PLC就安全了。在强调:有PLC或者其他计算机系统的强弱电混合系统,一定要独立接地,不要用N/PE混用的地线,而且独立地对低电阻小于4欧姆(国标规定)。
有三点不明白
第一:不引入N线,我的PLC柜如何供电;
第二:何为PLC的信号地,CPU等模块本来就安装在PLC柜里的;
第三:PLC柜子是放在钢槽上的,钢槽已经做了接地处理;
第一:不引入N线,我的PLC柜如何供电问题,将PLC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控制回路都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