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上午进行全线联调,偶发现中控显示的热风炉炉膛压力和现场显示有很大出入。热风炉所有二次显示仪表是福建上润产的wP系列双回路数字显示控制仪。其中一块表上回路显示鼓风压力(0-10KPa),下回路显示炉膛压打(-1KPa-0)。经查,接往中控去的炉膛压力实际接在了鼓风压力引出端孑上(鼓风压力不接往中控),也就是说中控看到的是鼓风压力而非炉膛压力,然而中控显示的压力值实际上和现场的鼓风压力值也不同,原因是中控设的是炉膛压力量程,所以当时弄得所有在场的人一头雾水。

网友A:
呵呵,绕晕了吧,接线工偷懒了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B:
从细节可以看出,安装设备的时候,细节的沟通不足。
要等到真正运行的时候才发现。
第一次制作的工程,之前没有先例呀。

网友C:
开车之前不检查、盲目开车追求时间是要犯大错误的,仔细认真检查所有电气设备

网友D:
是沟通不畅和粗心大意造成的。

网友E:
好多领导天天开会说什么时候开车,连柜子啥情况都不知道,有的一根线还没接呢

网友F:
领导就这样,一句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