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耐压电动执行器

楼主(2014-12-03):
主排风阀执行器天津一厂家售后人员张工今天下午一上班就到了现场,这是事先约定好的,将带来一块耐压高达440V的线路板(原来那块最高耐压420V,由于现场电压高达427V,开机即烧板孑)。将排风阀用销锁住,拆下连杆。换上新的线路板,送电空载运行正常,和中控校了0、25%、75%、100%几开关度的给定与反馈值,均完好。 然后将主排风阀关死,准备启主排风机带载对执行器进行调试。结果一启动主排风机,10KV主电源跳闸,中控显示主排风杌水阻故障,再看水阻柜中正处于下行中,就确定为超时时间继电器延时过短所致,将其设定值由原来30秒调至35秒,再合闸启动主排风,依然跳总闸,没办法业主将总闸所有保护摘掉,主排风机才得顺利启动。将执行器送电带载运行并跟中控校对了0、10%、25%、75%、100%几个开关度给定与反馈值,都没问题,执行器厂家售后人员签单走人。

网友A:
总闸的所有保护摘了
这是要干嘛啊
想着都怕

楼主:
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电流调不上去,总闸小了。

网友B:
喔……
这种开车方式很危险,也非常容易烧设备
开车准备检查工作一定要细、到位、详细记录表,只有做到细微之处才能保证一次开车成功

楼主:
之前已经断断续续试运行了七八天了,没有暴露出这种情况啊!

网友C:
电源那么高?

网友D:
容量大,设备开的少。

网友E:
10KV的开关敢去掉所有保护
胆子有点大

现在楼主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F:
“总闸所有保护摘掉,主排风机才得顺利启动”,应检查保护回路啊。

网友G:
电压过高应该配电房变压器调整,换板应该把电源板换掉就行。

网友H:
考虑到浪涌电压的发生,线路板的耐压应该达到480-500伏,

网友B:
建议仪表控制类的电源最好用套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