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磨机入口Pt100热电阻(0~400℃),仔细看看也没接错,可就是在中控组态画面上在0~150℃左右显示正常,再高就直接显示上限327.6℃报警,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先检查你的仪表上线设置报警温度。

网友B:
应该是组态软件程序的原因

网友C:
是不是通过温变在接到控制器上的,这个应该是有断线情况,可以接个精密电阻试下

网友D:
组态问题,可在控制柜接线处加电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态问题,可在控制柜接线处加电阻测试
可以试试

网友E:
     Pt100热电阻接到温控器吗?设置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姿态软件设置上限就到150度啊

网友G:
看设置 看量程 两边一样否

网友H:
也不排除热电阻本身因性能达不到0--400℃正常范围要求。

网友I:
有控制器没有??
设置有没有问题?
不过还是先换换探头

网友J:
引用 楼主:
磨机入口Pt100热电阻(0~400℃),仔细看看也没接错,可就是在中控组态画面上在0~150℃左右显示正常,再高就直接显示上限327.6℃报警,不明白为什么。
先用可变电阻箱在pt100传感器端校验一下线路和DCS系统的软硬件是否正常,若正常,直接更换PT100。

网友K:
换了吧!接触不好了。

网友L:
也不排除热电阻本身因性能达不到0--400℃正常范围要求

网友M:
检查下程序里报警值

网友D:
注意电机振动对接线端子接触电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