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请问怎样空气压缩机怎样接上变频器呢 各位师傅 !

网友A:
原来的一体式螺杆式空压机,然后加装变频器吗?
很麻烦的,不但接线信号线麻烦,而且设置变频器参数也麻烦,

楼主:
我的不是螺杆式的
 我拍照给你看看

网友B:
这个用的着变频??
自动加载卸载加个变频器干什么?

楼主:
用来省电嘛  所以就想问下怎样接线法

网友B:
这是改造啊   电源接变频器  变频器再接电机   最好再做个手自动控制   手动按钮启停   自动压力继电器启停
关键变频参数得设好  看不清楚那个电磁阀是干么用的  解释一下?

网友C:
这个你还要变频?

楼主:
电磁阀的那个铁管是连到储气罐的口

网友B:
电磁阀的另一端铁管接什么了? 或者看电磁阀线圈电源从那来的

网友D:
电机接变频,再加个压力控制。压力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B:
看着电磁阀应该排放机组压力的,应该跟电机同时得电开停,你确定下哈,如果是就接在手动和自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上就行了

网友E:
楼主主要想实现什么控制功能?
随着压力的上升慢慢降低转速,还是到了压力就直接停电机?
另变频器是采用哪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不同的控制方案,接线和设置方法都有区别。
刚闲来无事看了下,普传有专用的空压机变频器。我是没用过,看介绍貌似功能可以,你可以看看。

网友A:
顶多5.5KW或者7.5KW的马达。
用变频器简直是浪费呀,节省出来的电费,要N久才能赚回变频器的钱呢?
电磁阀的确是排放活塞缸内压力的,为的是下次启动活塞能轻载启动。

网友A:
用变频器驱动活塞式空压机,只有等压力接近停机压力的时候,试图将马达的转速,马达的功率降低后才能达到省电的目的的。
这种就是相对于的省电模式。
楼主的节能观念真是与时俱进呀,也不看一下节能的对象来选择节能的方式。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可见变频器已经是烂大街了,就差家庭用户没有大规模普及了。

网友B:
对于这种达到压力就停机的空压机,觉着没有必要安装变频器,又不是一直运行,非要改?

网友F:
变频器使用目的是节电么?

网友G:
这个就不需要了吧,压力到了就停止,压力小了就开机

网友H:
学习了,原来这个电磁阀是干这个的啊!

网友I:
    楼主使用变频器带压缩机的主要是想节电么?
    压力反馈加模块控制变频器拖动电机。

网友J:
一个变频器多少钱?
这个小机器能耗电多少?
个人认为没必要!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空气压缩机怎样接上变频器呢 各位师傅 !
说明,活塞式压缩机用变频器不节能,而且因为负载重电机启动力矩大变频器须选大一号的,否则易报警或坏。

网友L:
好马配好鞍。
你这个鞍比马还好啊。。。

网友M:
楼主,这么小的空压机就要接变频器的话,那真是比较大才小用了,我们公司英格索兰的空压机才是一个变频的。一个螺杆式的呢。讲真的,没什么必要,毕竟你这个电机功率也不是很大,

网友N:
楼主可能是有这些电器,想试一下,长点知识,总结点经验,是可以的,但我没试过

楼主:
那如果这样就不需要接了  现在又有个问题  启动到30Hz的时候跳保护故障代码:EOCP   机器:PI8000  22KW

网友O:
这个不适合用变频

网友H:
有点奢侈了!

网友P:
我们用自己组装的变频器装成功了,后来懒得组装了,就买普传的IP9000装了10次都没启动,客户都丢了改用保瓦的了

网友Q:
我们几十千瓦的  采用变频器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电磁阀,是压力开关。

网友S:
大材小用了

网友T(2015-01-24):
不能用啊!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