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前几天夜班,碰到一套压过滤机不能复位重置,现场查看各项仪表都正常,各种限位开关,光电开关都正常,pLC控制柜上的各个按钮、转换开关也正常,各种指示灯显示也对,手动操作也能进行,但投入自动程序就不能运行,重新运行程序好几遍到了这步就不动了。
乖乖,真没办法了,一时怒从心头起,拉开控制柜把整个总电源开关拉下,一分钟后送上正常了,到现在还不知什么原因,莫不是有电磁、静电干扰?

网友A:
很多电子类产品都是可以这样的,同感无解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C:
数控机床由于干扰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只断电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机床由于干扰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当班的工艺人员在一边坏坏的笑,偶无地自容,伤自尊啊,仪表人员啥也不会……

网友D:
PLC的可靠性很高,并不代表它自身一辈子或者永远都不出故障。

网友E:
重启很正常,终极大招

网友F:
通常认为是程序有紊乱,执行到某一步条件不满足,断电初始化重新运行有时可以解决。

网友G:
可能是程序有bug呢,并不一定就是PLC自身的事儿!

网友H:
呵呵!|
是有这种现象
类似假死机吧!

网友I:
同感无解。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机床由于干扰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当班的工艺人员在一边坏坏的笑,偶无地自容,伤自尊啊,仪表人员啥也不会……
对于软件故障有时就是这样的,重启或复位后一切正常。我认为你的处理方法没有什么不妥的,只能说当班工艺人员根本不懂软件出现的故障。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通常认为是程序有紊乱,执行到某一步条件不满足,断电初始化重新运行有时可以解决。
就像电脑死机一样,重启后就可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通常认为是程序有紊乱,执行到某一步条件不满足,断电初始化重新运行有时可以解决。
就像电脑死机一样,重启后就可解决一些故障

网友L:
    程序有虫子,设计时想象不到也没有考虑到,好在这个只是偶尔发生。
    印象中:工程上,这个叫错误,不是故障。
    我的电脑今天发生类同的事情,文件不能移动/复制等,关机重新启动,OK。

网友M:
不能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N:
这很正常啊,我现在让用户解决变频器一般问题就是重启试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子类产品都是可以这样的,同感无解
支持此观点,找不到理由,说给其它人,别人又不相信.

网友P:
重启是维修中常用手段。

网友Q: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夜班,碰到一套压过滤机不能复位重置,现场查看各项仪表都正常,各种限位开关,光电开关都正常,pLC控制柜上的各个按钮、转换开关也正常,各种指示灯显示也对,手动操作也能进行,但投入自动程序就不能运行,重新运行程序好几遍到了这步就不动了。
乖乖,真没办法了,一时怒从心头起,拉开控制柜把整个总电源开关拉下,一分钟后送上正常了,到现在还不知什么原因,莫不是有电磁、静电干扰?
应该是控制信号不到位造成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子类产品都是可以这样的,同感无解
看来这种现象还是客观存在的,说实话每次出现这种怪现象时我都很自责。

网友S:
有同感啊,最后没办法了我也会这样试一下。很多时候都好使的。

网友T:
有的时候找不到原因,习惯就重启

网友U:
工作中经常碰到这类问题,重启就OK,估计是运行软件有缺陷或不成熟。

网友V:
我估计是在编程的时候用些条件的触发形式没有用好,我也遇到到这类情况,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对设备和工艺熟练才能解决问题。
重启很正常,终极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