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各厂已经停产了,接到几台430西门子变频器保养维修,为了保证明年正常开工对变频器逐一保养维修,品牌比较多主要以三菱西门子等国产的变频器居多,在维修中发现很多机器的插接件和风机已经插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LG变频器IG5上电乱码或者无显示,或者继电器不吸合等故障,在检修西门子变频器中发现有几台出现了上电显示F0022故障,有时候又能正常运行,风扇有事不启动,通过检测分析机器不是很严重的故障,初步怀疑是插接不良了,在拆机的过程中发现各个插接件腐蚀严重,风扇进行了更换正在检修中·········

网友A:
呵呵  我也修过一台上电就报F0001的  弄了好久 驱动部分的色环二极管量起来是好的 焊接就两头脱开了

网友B:
楼主,保养维修怎么收费!

网友C:
组合式的螺丝刀用起来舒服吗?

网友D:
这鸟机如排除接插件还不能解决F0022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根治的方法……西门子F0022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复杂,在没有解决情况下的确很烦。百度说的大部分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的,都是见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组合的还可以吧,头多,用成套的较紧,组合的拆卸还将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你的关系了,你懂的

网友E:
嗯,F0022对于MM4系列的变频器就是接插件的接触问题比较突出。这个故障很讨厌。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