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海利普A系列  驱动板单板上电,3844芯片5、7脚电压只有9V。已经跟换过3844、稳压管、开关管(拆机件)、电容。求大神解答! 驱动部分暂时也没有监察出断路。正极降压电阻阻值也正常,但是经过两个降压电阻后电压就只有9V了。

楼主:
海利普A系列  7.5KW

网友A:
3844单独上电 6脚输出有没有

网友B:
不安装3844看7脚电压是否有16v  上3844时7脚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上3844 电压没有试过。装了3844  7脚电压是不会变的  现在板子不在,明天早上试下拆掉3844看看 7脚位置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试过,我明天早上试下看看

网友C:
主滤波电容也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卧式但板子上直流电。大电容拆掉的

网友D:
检查电源处电解电容容量!

网友E:
查3844的脉冲定时电路的电阻与电容,最好更换电容。

网友F:
宁波的那家吗?

网友G(2019-12-11):
应该是哪里有漏电或者短路的原件将电压拉低了,或者3844自身不良

网友H:
查两个降压电阻以后的电路。。。开关电源的各负载电路检查了吗 比如驱动电路有短路吗?24V电路 +-15V电路有短路吗?尖峰吸收电路正常吗?开关管是否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