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试一下APP发帖。
一般PLC输入输出点数按3:2分配,按钮多的情况下一般用触摸屏代替了,就出现了输入点多的情况。我现在的做法是用少点数主机加输出模块。不知大家怎么用的。

网友A:
留出适当的余量就行了

网友B:
有余量就行。

网友C:
一般点数少的CPU程序容量也小

网友D:
点数小,指令少,功能不全,等你上通讯的时候,才发现竟然不支持的通讯协议,就哭去吧。

网友E:
300的不是可分挂许多I/o卡么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输入点是接一些传感装置 接开关较少 也有1比1的点的 看品牌

网友G:
主机加模块扩展不一定比大点的主机便宜。

网友H:
不管怎用,能用就好。

网友I:
要够用且的点余量。

网友J: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哦

网友K:
从成本上考虑,主机+扩展的价格一般会比点数多的单个主机的要高些;
所以这个方法没不好;

网友L:
   按钮组合也可以,省点钱。

网友M:
也可按控制要求选型。

网友N:
不是空太多点一般不要扩展模块。

网友O:
PLC控制系统若是程序不大的话,可按楼主的办法。

网友P:
该咋整咋整,不差这点小钱

网友L:
   硬件增加成本必然增加,可以从软件上考虑,定义按钮具有复合功能或其他比如输出也有类同处理的情况。

网友Q:
看具体点数才好安排了

网友R:
基本我比较节约,都是物尽其用,,输入预留两个点,输出预留一个点

网友S:
有同感啊  现在项目100多点输出  输入才几十点

网友K:
呵呵;100多点输出  输入才几十点,有这样的整机单机PLC吗?
这个本来就要扩展,或用模块化的PLC;

网友T:
现在的设备按钮不是最占用输入点数的,占用输入点数最多的是检测开关等等,扩展单元的价格可能更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主机加模块扩展不一定比大点的主机便宜。
   对。实际上加扩展模块的贵一点,这个和商业定价原则有相关的。

网友U:
用触摸屏挺好!

网友V:
多少输入配多少输出,有硬性要求吗?一般我预留15%左右的余量,

网友W:
如果是公司工程的我觉得还是要预留一些输入输出点作为备用的。
如果是做私活,我觉得硬件个数多的话,雇你的老板觉得他花的钱比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