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14-12-03):
ABB变频器ACS550,5.5KW制动电阻500W120欧,现在变频器坏了,用的是ACS800代替,请问制动电阻需要更换还是就用原来的型号

网友A:
用原来的,问题不大

网友B:
可以用原来的

网友C:
同功率的变频器可以用原来的;

网友D:
ABB的变频器没有用过,应该是不用换的,可查找说明书看看对应的制动电阻阻值功率是否相同,相差一点点没事。

网友E:
原来的电阻没坏,就可以用。

网友F:
单位刚修一台185KW的变频器,就是因为制动单元,电阻坏了引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ABB变频器ACS550,5.5KW制动电阻500W120欧,现在变频器坏了,用的是ACS800代替,请问制动电阻需要更换还是就用原来的型号
没有问题,制动电阻用原来的可以使用。

网友H:
同功率的可用原来的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