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14-12-03):
今天修一台电机,操作工说液压站电机声音大。发现是后端盖松掉了,跟转子一起在旋转。
拆开防护罩一看端盖竟然没有螺丝固定,请看清楚是没有而不是掉了!

网友A:
根据什么说是没有呢?

网友B:
原来有,现在没了

网友C:
     老机器在维修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网友D:
这都是维护不力。

网友E:
真是什么事都有啊

网友F:
查一下是谁安装或者维修过的。
要是外面的送修回来的话,不排除故意而为之,就是让你用不了多久再次找他修理,从而赚取多次的修理费。

网友G:
这不应该啊,就是曾经维修过也没这胆大的

网友H:
可能是震动大,震掉了。

网友I:
这样子容易烧电机

网友J:
这电机挺坚强的啊

网友K:
小时候喜欢拆东西,装的时候总是剩螺丝。

网友L:
应该是螺丝没上紧,震动后松脱。

网友M:
没飞出去?

网友N:
这就是电工的低级错误,巡查不到位的后果

网友O:
原来肯定有螺丝的,不能没法出厂。维修或震动搞没了。

网友P:
楼主那边什么气候啊,居然还有蟋蟀在蹦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今年7月买的,还没修过,这是个铝壳电机,如果原来有螺丝的话,那上面应该有螺丝印子,可惜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O:
7月份买的,同样的设备4台,现在3台液压站出现了问题,一台来调试的时候液压阀就卡死了。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另一台液压阀又卡死。还是这个液压站过一段时间电机轴承坏了导致电机烧掉。现在这台竟然没有螺丝。

网友Q:
拆开清扫一下铁销,就算震动,也不可能把3个螺丝都没了阿强,这肯定是原来没拧额。

网友R:
端盖没拧螺丝?这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S:
看来是平时没有维护。

网友T:
看电机以使用一段时间了,应该是端盖螺丝没拧紧,加之在振动逐渐失落。

网友U:
液压站震动很大

网友V:
原来有没有看油漆就知道了,估计是装配时遗漏。我们公司有一台高频机,电子管就没有用螺丝固定,结果到一年就经常打火,拆开看没办法修复,只有更换。

网友W:
还有这种事情,出厂没上个螺丝,不大可能的吧!

网友X:
这样也太夸张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Y:
这电机好奇怪啊

网友Z:
这也太大意了

网友AA:
该上螺丝而没有上,对于电机,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AB:
如果真的没有罗丝,那么这家企业也太注重产品质量了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N:
这就是电工的低级错误,巡查不到位的后果
这个上着罩子 还真看不着!不知你们那是怎么巡查的?怎么能及时发现?

网友AD:
还有这样的啊!
这个比较离谱

网友AE:
液压泵站设备的生产厂家太不认真了,居然组装完不检查。害苦了用户。

网友AF:
楼主很幸运,电机居然没有烧掉!

网友AG:
这个电机扫膛了没,估计差不多要挂了吧。这个样子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G:
这螺丝怎么上?看着像与大盖连接的样子

网友AH:
估计维修工没装,或者是装上去没打紧,

网友AI:
·····我晕,真有这样的电机?

网友AJ:
就靠着止口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神奇。

网友AK:
唉!和我们公司的一样,公司的防爆空调,坏了一直是找外面的人修的,有一次坏掉了,我们去修,谁知道刚到那手一碰外机的外壳,外壳都掉了,

网友AL:
这种好事楼主都遇到,该买彩票啦!

网友AM:
是啊 怎么会有蟋蟀啊

网友AN:
这种修理工,要不得!

网友AO:
真离谱,还有这情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小公司,品质控制比较差。我们遇到过电机螺丝孔偏差装不上的事情,一小批次啊。

网友AP:
排查与电机相关机械部位是否振动过大

网友AQ:
没有卡簧?

网友AR:
以前维修当中由于大意而漏上了,应避免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AS:
胆大包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