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有一个220V交流线圈的电磁阀,想用在另一个设备上,这个设备用的是24V直流电的电磁阀,我把交流电磁阀拿来只换上24V直流线圈,行吗

网友A:
应该不行的。

网友B:
你只是换一下线圈  你可以试一下 应该也是可以动作

网友C:
可以线圈要同尺寸

网友D:
 24V直流电源能吃得消可以。

网友E:
看看能不能动作

网友F:
电磁阀型号相同就行,不同建议不要。

网友G:
只要线圈没坏,单纯的换阀体是没关系 的

网友H:
应该可以的。

网友I:
楼主可以试试啊

网友J:
应该可以,试试吧

网友K:
应该不可以,磁力大小不一样吧!

网友D:
  DC24V的寿命长,推荐。

网友L:
应该可以的吧  只要吸得起啊

网友M:
尺寸一样,应该是行,换上试一下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尺寸一样,应该是行,换上试一下吧。
赞同楼主14的说法

网友O:
能用,没有问题!

网友P:
这个可以
我这样用过

网友Q:
应该不行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一个220V交流线圈的电磁阀,想用在另一个设备上,这个设备用的是24V直流电的电磁阀,我把交流电磁阀拿来只换上24V直流线圈,行吗
电磁阀要看行程和吸力大小,若相同可更换,不同就不能更换,最好阀和线圈一起换。

网友S:
换阀体没关系,最好阀都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T:
相同型号阀体的电磁阀,更换不同电压的线圈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U:
我感觉没问题。楼主试试

网友V:
我们也经常这样用,可以用的。

网友W:
更换线圈没问题,但要注意连接方式是否一致

网友X:
线圈尺寸一样可以换。

网友Y:
同品牌同型号只是线圈电压不同的可以的,试过SMC的能动作

网友Z:
可以的,我们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AA:
设计时交流AC220V的电磁阀常用在液压单元,DC24V的电磁阀用在气动单元。对驱动单元的要求不一样,AC220V的通断功率要大,DC24V的通断频率要高,如这些都能兼顾调用也没关系。

网友AB:
学习了,一直以为不可以的,有空拿换下来的220V的接24V试试看。顺便说下用电脑回帖就是爽啊。

网友AC:
一般同电压下,交流可以当直流用

网友AD:
绝对没问题。

网友AE:
不能的呀

网友AF:
估计是磁力不够吧

网友AG:
可以试一试!

网友AH:
楼主应看好吸力和行程,弄不好会烧线圈。

网友AI:
如果尺寸匹配,完全没问题

楼主(2017-04-21):
试了试还行

网友AJ:
应该可以我们经常这样用

网友AK:
计算一下磁力,大马拉小车可以,小马拉大车时间久了就烧线圈。

网友AL:
可以,,只要线圈尺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