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上电显示OFF

楼主(2014-12-03):
上电显示OFF  什么问题?   是电压检测欠压吗

网友A:
应该是的,

网友B:
应该是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欠压

网友D:
上交流电显示OFF, 检查输入电压,电压偏低,输入缺相都会造成显示OFF。

网友E:
三相交流缺相,直流回路电压低,电压检测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F:
感觉是控制回路已经上电了,主回路没上电。

楼主:
问题是出在主板上面。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能进参数,但是进去后参数全都是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