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检修两例

楼主(2014-12-03):
变频器故障检修两例

1、一台VFD-F+型7.5kW变频器送修,上电后面板显示正常。将控制参数调至面板操作运行后,起动测输出三相电压正常。嘿,没什么问题呀。
显然,用户送修总会有原因的,不是机器的问题就是电源和负载的原因,但该用户也是资深变频器的应用者了,不应该的事儿啊。仔细检查,没有听到散热风扇的运转声音,查看相关工作参数,如下表所示,从参数表可看出,散热风扇是受控运行的,取决于MCU给出的控制信号。将0~2全设了一遍,风扇仍不能运行。检查两只散热风扇,都挺新的,是用户前不久才自行更换的。
风扇运行与电源供给电路,在电源/驱动板上(当然控制信号是由MCU引脚输出,经主板排线电缆至电源/驱动板)。停电,摘下主板,检查风扇控制电路,没有问题,连接主板后再上电,面板显示8888了。查看整机主电路端子,俱发黑,据说是海边应用的,腐蚀严重,考虑到可能为主板排线接触不良,用镊子刮了刮端子插针,再用力插上排线,故障依旧。
手头前些子买了一瓶清除氧化物的喷剂,这下子排上用场了。喷了喷排线两端插头,效果还真不错,插针一下子发亮了,再插上排线,嘿,显示与操作正常了。
这时还有些不放心,电话询问用户,回答是输出时有时无,或有偏相,或报OC,运行不稳定,故送修。
一下子心里有了底,驱动IGBT所需的6路脉冲, OC信号,再加上散热风扇控制信号,俱是用主板排线端子传送的啊,用户说的故障,还是维修当中暴露的问题,都说明是排线端子接触不良引起,已经排除,可以交货了。
2、送修一台欧瑞F1000G型55kW机器,上电报OE故障(意为过电压),拒绝操作运行。查看MCU主板,标有OEIN字样,测其电压为0V。想到该故障一般是由电压检测电路报出,检测电压值一般为2.5~3V左右,从主板排线引脚测其电压仍为0V,故障延伸至电源/驱动板上。
检查该电路信号通路,不是模拟电压信号,是个开关量信号,有电路为证。 从脉冲板上取得的P、N电压信号,经比较器LM393处理,驱动4脚光耦器件,将OE信号报与MCU。检测VPN正常时,光耦不导通,OEIN信号电平为5V,异常时,LM353内部管子导通,提供光耦的驱动电流通路,光耦导通,OEIN信号电平为0V。为确定是否为该电路的问题,先将光耦输入侧用焊锡短路,上电显示与操作正常。
   果断将LM393换新,上电故障排除。
   由此可以顺便梳理一下变频器过/欠电压报警电路的电路形式:报警信号的给出,既可能是模拟电压信号,也可能为开关量信号。

旷野之雪
2014年12月3日

网友A:
咸工没有附电路图,总觉得少了什么

网友B:
谢谢咸工  学习了啊

网友C:
维修时经验很管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F: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G:
咸工的帖子含金量很高,自从看了咸工的书,我都修了上百台机了哈!

网友H:
支持咸工,分析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