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V540

楼主(2014-12-03):
我有一台三菱FRV540的(1.5KW/三相)带编码器运行电机转几下就跳E.OLT故障,编码器已换过,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求教。

网友A:
报E.OLT是指时速防止,电机是不是超负荷或更改相应参数,如不能解决有可能使变频器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三菱FRV540的(1.5KW/三相)带编码器运行电机转几下就跳E.OLT故障,编码器已换过,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求教。
断电用手旋转电机轴,用示波器在驱动器端测反馈回来的波形,若有缺失或不良应查线路,还有要检查传动机构是否有松动或间隙大的现象,有就消除之。

楼主:
我有一台三菱FRV540的(1.5KW/三相)带编码器运行电机转几下就跳E.OLT故障,编码器已换过,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求教 。现在不接电机运行也跳E.OLT同样的故障。手头又没有说明书,参数也没法改。那位师傅有中文的V540的说明书发一个给我。邮箱1097111060@qq.com      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C:
   跟加减速时间有关系,和编码器无关。

网友D:
这个可能是主板的故障,先转V/F  试试吧。

网友D:
楼主的编码器在哪里买的?我要一个做测试用。你能告诉我一下型号或者电机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