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

楼主(2014-12-03):
图中,2p漏电和1201接触器,有一台机这2个配件是挨着的。装机调试,隔一段时间漏电会跳闸,检查并紧固了所有的接线,试机,照样如此。怀疑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新换一个后正常。。送到客户手中,大概一个月左右后又出现同样情况。。。同志们有碰见过这情况没??后面的机就如图片这样安装,再没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A:
你的漏电保护器的零线与其他设备是公用的零线。

网友B:
部件质量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C: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D:
可能未查找到准确的故障原因。
猜测的话,不知振动或开关性能等,有无关系。

网友E:
换个别的试试先

网友F:
觉着跟距离没什么关系,怎么不用1p的漏电?接线是不是左边火右边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漏电保护器的零线与其他设备是公用的零线。
恩!
值得仔细看看

网友H:
2p漏电和1201接触器,这2个配件是挨着的,就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问题,而且是随机的,因为:
接触器的触点闭合时会产生脉冲电磁场,电流越大脉冲电磁场就越强,当与漏电开关内的零序电流互感器靠得很近时,脉冲电磁场会使互感器产生感应电压,因而触发跳闸,可用如下方法检验:
用一个能够隔离磁场的铁片放在2p漏电和1201接触器之间,或拉远距离就应该不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了。

网友I:
这还真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漏电保护器的零线与其他设备是公用的零线。
恩!
值得仔细看看
这个零线是直接从总开关那过来的。。。前面的机器都是这样引线的。。。。应该不是这个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2p漏电和1201接触器,这2个配件是挨着的,就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问题,而且是随机的,因为:
接触器的触点闭合时会产生脉冲电磁场,电流越大脉冲电磁场就越强,当与漏电开关内的零序电流互感器靠得很近时,脉冲电磁场会使互感器产生感应电压,因而触发跳闸,可用如下方法检验:
用一个能够隔离磁场的铁片放在2p漏电和1201接触器之间,或拉远距离就应该不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了。
现在就是让客户用一个纸板放中间,已经几天了。。。客户没说再有跳闸现象。。。。就是觉得奇怪。。这个怎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着跟距离没什么关系,怎么不用1p的漏电?接线是不是左边火右边零的?
现在就这一台是这样的。。。前面挨着的机没跳过。。。。后面隔开后的机器也没跳过了。。。。就这一台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已经让客户放了个纸板在中间,用了几天了。。。再没出现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漏保的零线肯定是公用的。。。出漏保的就这台机用了。。。

网友J:
接触器回路零线是不是与2P的漏保共用零线?

网友K:
留爪,等lz确认到底是干扰还是其他问题.顺便问题其他的机器都这个距离还是。。。。。。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接触器回路零线是不是与2P的漏保共用零线?
如果是接触器回路零线是不是与2P的漏保共用零线,那直接就是合不上闸,按楼主说的同样配盘只这一台出现,那就是漏保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接触器线圈零线从漏保下端接出。。。

楼主:
回复 网友K:
在这台机之前都是这个距离,没出过这个情况。。。。这台机之后就是图片上的距离,也没出过这个情况。。。。现在是让客户在这两个配件之间用了个纸板隔离,现在用了好几天了。。没再出过状况。。。

网友M:
我们的设备从来不用漏保

网友N:
引用 网友H:
2p漏电和1201接触器,这2个配件是挨着的,就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问题,而且是随机的,因为:
接触器的触点闭合时会产生脉冲电磁场,电流越大脉冲电磁场就越强,当与漏电开关内的零序电流互感器靠得很近时,脉冲电磁场会使互感器产生感应电压,因而触发跳闸,可用如下方法检验:
用一个能够隔离磁场的铁片放在2p漏电和1201接触器之间,或拉远距离就应该不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了。
觉得楼上所讲很有道理。

网友O:
那接触器附近查一查看看啊

网友P:
零线不能共用

网友Q:
电网制式是不是零地共用呀!@

网友R:
真没有见过

网友S:
引用 网友H:
2p漏电和1201接触器,这2个配件是挨着的,就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问题,而且是随机的,因为:
接触器的触点闭合时会产生脉冲电磁场,电流越大脉冲电磁场就越强,当与漏电开关内的零序电流互感器靠得很近时,脉冲电磁场会使互感器产生感应电压,因而触发跳闸,可用如下方法检验:
用一个能够隔离磁场的铁片放在2p漏电和1201接触器之间,或拉远距离就应该不会出现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了。
我觉的朋友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T:
没图不太好判断

网友U:
涨知识了。

网友V(2015-01-24):
更换一个右边的开关电源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