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题,

楼主(2014-12-03):
M0-M15中,M0,M2数值为1,其他都为0,那么,K4M0数值等于多少?A:10 B:9 C:11 D:5   这类问题怎么算?

网友A:
分清高位和低位,按二进制数算;有符号位的话,注意符号位。

网友B:
    从低到高的1,依次代表权重:1,2,4,8,16,32,64等。

网友C:
应该是二进制1010 0000 0000 0000,十进制40960。

网友D:
就是二进制的101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K4M0什么意思

网友E:
二进制数5.

网友F:
看错了,我当作是M0、M1
其实是M0、M2
应该是
=5(10进)
=5(16进)
=101(2进)

网友E:
回复 楼主:
K4M0包含M0~M15共16个继电器。十进制数依次表示为1、2、4、8、16、32、64、128......
如果是K2M0就包含M0~M7共8个继电器;K8M0就包含M0~M31共32个继电器。

网友G:
应该是101,5

网友H:
引用 楼主:
M0-M15中,M0,M2数值为1,其他都为0,那么,K4M0数值等于多少?A:10 B:9 C:11 D:5   这类问题怎么算?
k4m0的数值等于5

网友I:
C:11
理由是看个位,各位是“1”的只有这一个数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兄弟你的错了,不要误导新手,=5才是正解

网友K:
了解一下8421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K4M0为什么计算的是M0,M1,M2的对应二进制数值之和,为什么不是M0到M3之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K4M0为什么计算的是M0,M1,M2的对应二进制数值之和,为什么不是M0到M3之和?
   你的M3已经计算在内,只是M3=0,M2=1,M1=0,M0=1,其他M4到M15的值都是0
   M3,M2,M1,M0
   计算得:8*0+4*1+2*0+1*1=5

网友L:
什么题?pLC程序?

网友M:
M2 ON代表4,
M0 ON代表1;
所以结果是4+1=5

网友N:
是信捷的PLC吗?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