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P1H回原点问题,有图有真相,跪求高人

楼主(2014-12-03):
新手学习中,关于回原点,基本完全按照操作手册5-75页例子中的接线,参数设定及程序编写,但在下载完毕启动回原点指令ORG的驱动使能后,出现00-09-01-00报警, 具体内容为“256内部地址设置值异常” 256内部地址对应为“脉冲输出0 原点搜索功能使用” 但我认为我在设置中已经做了设置了 不知为何会报错。。。详见下几幅图,跪求高人前辈解惑,谢谢!
程序:
参数设置:
下载:
led显示报错:

网友A:
看中了你的PLC
【方案】
三菱电机CNC系统可编程补偿输入应用

网友B:
找个例子程序,设置参考下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RFID 在发动机装配线上的应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口有普通输出口和高速输出口切换设置
【方案】
菱机妙用 | 医药行业&包装行业解决方案

网友D:
内部标志不要用CIO去驱动,原点完成后标志会触发。
【方案】
助力智慧医疗建设,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消杀机器人专用计算机

网友D:
纠正一个我的错误,外部安装了限位CIO,需要对应驱动内部标志。
【方案】
研究受控环境实验室内的气候变化

网友E:
楼主参数设置没设对 试一下,方法二 反转一 模式0
厚积薄发,互利共赢,精诚合作!
【方案】
CNC | 立式加工中心操作基础篇-夹具安装校正

网友F:
PLC和变频器做485通信还须要其它硬件不
【方案】
FLIR X系列科研热像仪,满足芯片设计红外投影仪的高速检测需求!

网友B:
欧姆龙的plc和变频器通讯?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工程师聊天群曝光,他们竟这样搞定机器视觉!

网友B:
加cif11模块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智能系统助力高效精准的天然气管理系统

网友G(2015-05-02):
限制输入信号 改成NC试试

网友H:
模式改为0试试?

网友I:
这是我的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