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6SE70实现这一调速需求?

楼主(2014-12-03):
怎样实现如附件所示的速度上升曲线及不同阶段的加速度值?
图中的速度单位用频率代替也可以,加速度单位可以转换为时间,主要是思路!
用单纯的6SE70能实现吗?如果能实现望能提供完整的参数设置。如果不能实现,则借助PLC辅助实现也可以,多谢!

网友A:
6个时间段觉着单靠变频器不行,得用plc吧
【方案】
风机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LC实现也可以啊 有什么思路?关键是变频器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程序我就不行了,感觉是不是第一段速度10赫兹除第一段时间20秒等于0.5。然后按每秒上升0.5的速度到20秒,依次类推,参数就不用了,直接模拟量给变频器或通迅可以了吧,这么想的,也不知道对不,求大神给个方案,哈哈
【方案】
结构非常紧凑的本安型 I/O:新的 EtherCAT 端子模块直接连接位于 0 防爆危险区中的现场设备

网友B:
给定斜坡由外部的上位发(PC或PLC均可)。就是按斜坡楼梯式的按要求的加速时间发给定就行了。还要什么思路呀?这就是由上位,做一个给定的循环工况,按照这个工况自动的去跑就可以了。变频器用VC的速度控制(有编码器的速度反馈)。仅此。很简单的。
【方案】
SCADA软件在台达PLC以太网络总线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几段加减速时间都不一样,参数怎么设置,怎么切换

网友C:
用PLC再加上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能够实现多段速精确控制。程序比较复杂,最好用子程序调用的方法。
【方案】
【产品技术分享专栏】ABB变频器对于多泵系统的几种控制方式

网友D:
没试过这么做的,
【方案】
节能增效故事 | 3个改善食品饮料生产能源效率的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已经说了,这与变频器的参数无关,只要你这个工况所有的斜坡加减速时间都比变频器的斜坡加减速长,有上位机去编辑斜坡,他们很容易做到。就是按照时基采用楼梯式的斜坡加速和减速。这个做上位软件的都应该会。特别容易。如果拿到变频器内部的参数化来做,太麻烦了,而且未必能满足。
【方案】
台达自动化在食品螺旋速冻机上的解决方案

网友E:
速度的检测要准确,pLC比较靠谱
【方案】
IP67 PLC控制冷藏库中的运输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