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 K4M0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楼主(2014-12-03):
inc每次加1,为什么要转化成二进制给m0到m2呢?k4m0不是从mo到m3吗?求解!

网友A:
m0到m15

网友B:
K4M0表示16位二进制数:M15,M14,M13,M12,M11,M10,M9,M8M,M7,M6,M5M,M4,M3,M2,M1,M0,一字,2字节
K3M0表示12位二进制数:M11,M10,M9,M8M,M7,M6,M5M,M4,M3,M2,M1,M0, 一个半字节
K2M0表示8位二进制数: M7,M6,M5M,M4,M3,M2,M1,M0,一字节
K1M0表示4位二进制数: M3,M2,M1,M0,半个字节

网友C:
K4m0是m0到m15.

网友D:
所述情况下,在机器中,数据用16位二进制数表达。

楼主:
楼上解释得很明白了

网友E(2019-10-09):
题目中只用到了M0 M1 M2 所以只是这三个二进制数运算 K4MO表示MO到M15一共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