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光机火花过大

楼主(2014-12-03):
一台串激角向磨光机碳刷与整流子间火花很大是什么原因?(碳刷更换新的,整流子表面处理光滑故障还是一样)求教哪位大师指点迷经!

网友A:
有火花正常,如比原来大得很应该是碳刷质量有问题。

网友B:
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C:
整流子竖片内侧过脏,造成整流子片间短路或竖片开焊也会引起较大火花

网友D:
拍个换向器表面以及碳刷磨损状态的照片,看看是啥事?如果碳刷表面接触面积达到了2/3以上,且是光亮的,换向器也是光亮的,深褐色。那就没事,反之,如果表面发黑,无光泽,就有问题了。检查直流电机的电枢以及几何中线等。

网友E:
清理换向器凹槽试试

网友F:
碳刷质量是一回事
内腔的磨损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台串激角向磨光机碳刷与整流子间火花很大是什么原因?(碳刷更换新的,整流子表面处理光滑故障还是一样)求教哪位大师指点迷经!
新更换的碳刷要研磨成圆弧状,且与整流子吻合,还有,换向片与换向片之间必须清理干净。

网友H:
转子内部短路了

网友I:
转子线圈不好也会火光很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火花正常,如比原来大得很应该是碳刷质量有问题。
表示赞同

网友K:
火花大是转子内部短路了,短时间用还可以,长时间用就冒烟了,换转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