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03):
信捷plc程序在一个流程中同一个触点怎么做到一个断开一个不闭合  有什么指令能做到吗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常开常闭?2常开不行啊

楼主:
我这个程序最后一个流程是先是气缸前进   然后   后退    然后再同个流程中靠后退回到原点时  把整个程序的所有流程都复位   就是   ZRST    S0  S5   但就是要同一个触点才能实现   然后一直出错

网友B:
怀疑楼主的要求是:
同一个元件,常开常闭触点用了两个地方,然后要求是前面的常开触点动作的时候,后面的常闭触点绝对不能动作。
是吧
换个思路解决问题呀,后面的触点可以再加一个触点做选定控制呀。

网友C:
闭后是肯定是会闭合 但是你可以让它不动作嘛 后续的东西

楼主:
嗯   有点像你说的    它是在同一个气缸上有两个磁性开关   一个在前  (X5)一个在后(X4)    它的动作是    系统发个信号给X4  气缸前进   就是  LD  X4   然后气缸里的磁铁就移到X5位置    在发个信号给  X5  气缸在回到   X4   问题来了    就按这个步骤我应该怎么编程    还要靠X4   复位    且在一个流程里    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后是肯定是会闭合 但是你可以让它不动作嘛 后续的东西
有什么办法呢   亲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用途  这个是可以取反的 也就是说 原本 一个是1 一个是0  当你导通后 原本的1成了0原本的0成了1 具体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

楼主:
是控制气缸前进和后退的   它是在同一个气缸上有两个磁性开关   一个在前  (X5)一个在后(X4)    它的动作是    系统发个信号给X4  气缸前进   就是  LD  X4   然后气缸里的磁铁就移到X5位置    在发个信号给  X5  气缸在回到   X4   问题来了    就按这个步骤我应该怎么编程    还要靠X4   复位    且在一个流程里    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用途  这个是可以取反的 也就是说 原本 一个是1 一个是0  当你导通后 原本的1成了0原本的0成了1 具体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
是控制气缸前进和后退的   它是在同一个气缸上有两个磁性开关   一个在前  (X5)一个在后(X4)    它的动作是    系统发个信号给X4  气缸前进   就是  LD  X4   然后气缸里的磁铁就移到X5位置    在发个信号给  X5  气缸在回到   X4   问题来了    就按这个步骤我应该怎么编程    还要靠X4   复位    且在一个流程里    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最后一个流程是先是气缸前进   然后   后退    然后再同个流程中靠后退回到原点时  把整个程序的所有流程都复位   就是   ZRST    S0  S5   但就是要同一个触点才能实现   然后一直出错
气缸回到原点时,X4在编程上驱动一个内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复位。
如果楼主会用起保停的编程法、步进编程法都可以简单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最后一个流程是先是气缸前进   然后   后退    然后再同个流程中靠后退回到原点时  把整个程序的所有流程都复位   就是   ZRST    S0  S5   但就是要同一个触点才能实现   然后一直出错
气缸回到原点时,X4在编程上驱动一个内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复位。
如果楼主会用起保停的编程法、步进编程法都可以简单的实现。
能举例说下吗    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  谢啦

网友E:
用步进指令吧,最简单了

网友F:
  附加其他条件不行吗?

网友G:
描述的有点意思,你是要同一触点在a接点状态下b接点不能导通吗,可以用b接点输出中间再取反,可以试试。

网友H:
是否一个触点两种状态的使用,ON,OFF状态即可

网友I:
看标题真是懵了,看下面才看懂,用顺序指令做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果纯粹用于气缸往复的话,外部选用2为三通单线圈电磁阀,内部编程只需X4SETY0   X5RSTY0即可,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机电一体,机的选型也很重要。

网友K:
加一个计数器,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描述的有点意思,你是要同一触点在a接点状态下b接点不能导通吗,可以用b接点输出中间再取反,可以试试。
谢谢啦  程序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标题真是懵了,看下面才看懂,用顺序指令做下去就可以了
嗯   呵呵 程序已经解决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纯粹用于气缸往复的话,外部选用2为三通单线圈电磁阀,内部编程只需X4SETY0   X5RSTY0即可,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机电一体,机的选型也很重要。
谢谢大家啦  程序已经解决了

网友L:
没有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