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跳闸

楼主(2014-12-03):
DZ47型3+1漏电断路器下面接10路1P空开,一相约3路照明灯.有时开一两路或两三路照明开关时,3+1漏保要跳闸;此时不用动任何部件,直接送上3+1漏保,又能正常工作.照明线都是电缆线,检查零地线火线匀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此经验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有可能使冲击电流造成跳闸,不一定是漏电跳闸。

网友B:
照明回路用漏电开关不太好

网友C:
电缆线的接地不良会产生感应电流,查电缆接地线的连接状况。

网友D:
会不会有灯漏电

网友E:
零线接地了。

网友F:
会不会是质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明回路用漏电开关不太好
能讲一下原因吗?线路漏电'零线接地'地线未接好可以不考虑,.因为不是100%跳闸,有时也好用,而且未做任何线路整改.

网友G:
一路试好拉下又换一路,一路一路试,不会跳就要看是不是三相不平衡太多或是照明负载,有些路灯照明的启动电流也是很大的

网友H:
这个有点麻烦啊,线要确认10个分路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我的话就怀疑3+1漏保有问题。

网友I:
回路电流不平衡所致。零线不要受控,单接火线即可。

网友J:
为什么照明不用漏保?

楼主:
回复 网友I:
漏保不接零线,好像不能产生保护作用吧?

网友I:
那最好用2P开关。

网友K:
可以换动作电流大的漏电保护器,我们有的设备启动频繁,所以换了动作电流100ma,就没有跳过,除非漏电电流超过才动作!

楼主:
DZ47型漏保有超30ma漏电电流的吗?好像没见到过

网友L:
零线有破损的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