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容补偿柜的复合开关

楼主(2014-12-03):
买回来的柜子今天检修,复合开关坏了两个,以前箱变低压室也遇到过,10回路,复合开关就坏了5台。检修的时候上电测试,补偿控制器手动投入,复合开关工作灯一闪一闪之后就是烧糊了的焦臭味。虽然有很多拆下来的旧的可以换,也经不起这么折腾,这个弄好了,实验没问题,下午去再测试,又坏了一台,先黄色故障灯。二次线还有些不明白,师父也不怎么懂,N对应的102是零线,C-是补偿控制器下来的电源,辅助的常开触点是到指示灯的,就是不明白C+的100是干什么,而且这个补偿控制器的11端子注明是共用端C+

网友A:
这十个复合开关的100都于控制器的C+连接一起吧,复合开关里边是可控硅的老坏,俺这也这样,好像是谐波的问题,但厂家增加了滤波柜也不管用,还不如接触器的抗造,再着是可控硅质量问题,过热还爆炸

网友B:
是可控硅的过载能力差,耐压低,抗冲击能力差造成的故障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准备改成接触器的,这玩意根本不敢拿给客户用啊

网友C:
可控硅是好,可是也有用它的蔽端。

网友D:
这里有没逆向储能二极管呀!不知道考虑的有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