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求教大神们
我用DRVI 相对指令写的 现象是 电机有蠕动停止(不是直接停止)疑问1
每一次定长 后一次比前一次长 伺服多转了(不是一样长)疑问2

请教伺服设置

网友A:
定长切断为啥用这个指令呢。y用plsr不行么。这个指令是多点运动好用吧。

网友B:
对于问题1,看看PLC或者伺服里的加减速时间设置的是不是过长了,不知道你说的蠕动停止意思是不是就是减速时间很长;第二个问题,设置一下伺服电机里的电子齿轮比,估计是你齿轮比没有设对导致的定位错误。

网友C:
加减速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