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问下各位师傅,我们公司用的变压器是三相380变220的变压器(带伺服用),容量为80千伏安,这电流怎么算呢?单相的是变压器的容量除以电压再乘1.732就好了,就是不知道三相的是怎样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各位师傅,我们公司用的变压器是三相380变220的变压器(带伺服用),容量为80千伏安,这电流怎么算呢?单相的是变压器的容量除以电压再乘1.732就好了,就是不知道三相的是怎样算的。
应该是三相的电压乘以根号3,单相的为什么要乘1.732?

网友B:
三相:80=1.7321*0.38*I I=121.5A

网友B:
   变压器空载电流要理论计算很繁琐的,与磁化电流和铁损电流有关,是向量的关系。空载运行时用钳表测量简单便捷。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三相380变三相220?

网友D:
I=s/1.732/U。121A

楼主:
是的,这位师傅说得没错,单相的不用乘1.372,是我搞错啦。变压器是三相380变三相220的,因为我们用三菱的系统,它那伺服要220的电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师父,麻烦一下,请你细说一下这个公示可以么?S是什么意思啊?代表的什么呢?这个公示是算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的么?

网友F:
s容量,嘿嘿,偶猜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他那个公式中的S是变压器容量

网友G:
期待计算公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个公式算的是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H:
不知铭牌数据有哪些;3楼的测量或观察电流的方法,或许可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谢谢 。假如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的,我套用他那个公式 是不是1600*1.732*380=I 么?得出的结果怎么有点怪怪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 。假如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的,我套用他那个公式 是不是1600*1.732*380=I 么?得出的结果怎么有点怪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公式中的S是变压器容量
谢谢 。假如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的,我套用他那个公式 是不是1600*1.732*380=I 么?得出的结果怎么有点怪怪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他的那个121A是真么算出来的呢?就算哪他的,80*1.732*380=I  也不对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H:
那三楼的公式是什么意识呢?能举个例子么?谢谢

楼主:
80是千伏安,要加3个零才能除以下面的数,即80乘以1000再除(1.7322乘38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公式中的S是变压器容量
谢谢 。假如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的,我套用他那个公式 是不是1600*1.732*380=I 么?得出的结果怎么有点怪怪的?
1600乘1000后除,1600KVA就是1600000VA

网友B:
这是电工基础知识,一些电参数的单位要搞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公式中的S是变压器容量
谢谢 。假如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的,我套用他那个公式 是不是1600*1.732*380=I 么?得出的结果怎么有点怪怪的?
1600乘1000后除,1600KVA就是1600000VA
但是1600000除以1.732然后在除个380得出的结果怎么是2431? 我记得用变压器的容量乘以功率因数在乘个百分子80就得出这个变压器的安全负载了 ,在说了1600的变压器在带不到这么大啊 是我那边算错了么?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公式中的S是变压器容量
谢谢 。假如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1600的,我套用他那个公式 是不是1600*1.732*380=I 么?得出的结果怎么有点怪怪的?
1600乘1000后除,1600KVA就是1600000VA
我那1600乘以1000后除以1.732除380得到的是2431.01? 是不是我算错了?1600的带不到那么大吧?我记得那电流=容量乘以功率因数乘以百分子80得到的是变压器的安全电流,是不是我算错了? 求解?

网友I:
好像是1600乘以1000除以1. 73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