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最近发现
A光电开关,用手一挡就亮,手远了就不亮(个人估计是反光的)
B光电开关,对面有一个像镜子一样的东西,用东西一挡就亮(这个我就纳闷了,同样是反光,近些的还不亮??)
C光电开关,大家叫光栅,两块平的,完全看不懂

请问这几个主要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A:
如果你想了解光电开关 其实你可以到欧姆龙网站看看 哪里的美女工程师会有视频讲解

网友B:
A,光电开关,光的反射原理;B,对射型光电开关,原理一样,但有专用发射极和接收极;C,安全光幕,个人认为就是多个对射光电的组合。

网友C:
2楼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D:
比较赞二楼。B对射型光电开关,你讲的那个只是镜子 只是用作于光电开关的发射极发出红外反光到接收极,一旦有物体隔开接收极,接收不到时 继电器就会吸合快速门就 会打开,这个是我们公司快速门的一个对射型光电开关的运作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光电开关,光的反射原理;B,对射型光电开关,原理一样,但有专用发射极和接收极;C,安全光幕,个人认为就是多个对射光电的组合。
赞同二楼

网友F:
大同小异,挡住就没光了

网友G:
  B光电开关,对面有一个像镜子一样的东西,用东西一挡就亮(这个我就纳闷了,同样是反光,近些的还不亮??)
  焦距不对。位置没选好。

网友H:
二楼的说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有点不懂 啊
A反射的,难道就不用发射极和接收极了么??这样如何判断挡住没有哦
B对射的,我挡住了不也有光反射回来么??
C很多个,意思是说很多个常开B串联,或者多个常闭B并联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 啊
A反射的,难道就不用发射极和接收极了么??这样如何判断挡住没有哦
B对射的,我挡住了不也有光反射回来么??
C很多个,意思是说很多个常开B串联,或者多个常闭B并联么??
    A:发射极和接收极是一体的。可以由近到远来观察是否挡住光路。
    B:对射的,没有反射板,发射极和接收不在一起。

网友G:
    C光电开关,大家叫光栅,两块平的,完全看不懂

    这种叫安全光栅,光幕,对射的,两块平的东西,一边安装了发射器,一边安装了接收器,用于操作员的人身保护,是区域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 啊
A反射的,难道就不用发射极和接收极了么??这样如何判断挡住没有哦
B对射的,我挡住了不也有光反射回来么??
C很多个,意思是说很多个常开B串联,或者多个常闭B并联么??
    A:发射极和接收极是一体的。可以由近到远来观察是否挡住光路。
    B:对射的,没有反射板,发射极和接收不在一起。
B:是带反射板的光电,发射接受一体。

网友J:
A.漫反射型;光成扩散型感应物体,可调强弱,就是感应距离。也有定长型的,例如5CM的,靠近光电开关也不行,远离也不行,在5CM处才有动作,a接点与b接点的使用有的是接线不一样,有的是跳线选择。
B.镜面反射型;必须要反光镜或反光纸。
C.光栅;可理解成多组对射型组合,有交叉射型,平行射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 啊
A反射的,难道就不用发射极和接收极了么??这样如何判断挡住没有哦
B对射的,我挡住了不也有光反射回来么??
C很多个,意思是说很多个常开B串联,或者多个常闭B并联么??
    A:发射极和接收极是一体的。可以由近到远来观察是否挡住光路。
    B:对射的,没有反射板,发射极和接收不在一起。
B:是带反射板的光电,发射接受一体。
   对。
   看9楼楼主发的,和0楼发的矛盾。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你提到的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基本解决了我的问题。
今天我看了一下漫反射的那个,貌似分成了左右两部分,一边发射,另外一边接受,如果遮挡半边,则还是不亮,对么??
还有那个光栅的,请问是漫反射还是镜面反射啊??个人感觉应该都不是,而是直射型的,有这样的么???

网友J:
直射型也可以这么理解,通常叫对射型,有一个是发射端,另外一个是接收端。如过你用OMRON的话上面就有型号分别,R型、D型、T型。还有基恩士等品牌!国内的也很多品牌价格不等质量就有好坏。安全光栅的发射端标有A的字样,接受端标有B的字样(我用过的型号),有的是光线,有的是光幕,光幕基本没有死区,光线可能会有点死区。也可以用多组对射型光电组成一个简易的安全光栅。常用在较高的门型,以节约成本。

网友K:
呵呵;检测的距离及原理不同;
漫反射型距离最近;一般只有几十公分;
带反光板的相对要远些;
对射型的有可以达到10多米远的;

网友L:
前两个反射,后一个对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是无法理解光栅的对射是如何实现的
我理解的是一边很多个发射的,另外一边很多个接受的,
这样万一一个小东西穿过,遮挡了一个发射极的部分光,但是其他的发射极出来的光可以斜着射过去,这样接收端状态不变,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理解光栅的对射是如何实现的
我理解的是一边很多个发射的,另外一边很多个接受的,
这样万一一个小东西穿过,遮挡了一个发射极的部分光,但是其他的发射极出来的光可以斜着射过去,这样接收端状态不变,对么???

光栅就是一边多个发射,一边多个接收

光栅有不同分辨率的,比如说30mm/20mm/40mm,这个就是指两条对射光线的间距,假如其中任何一个没接收到发射极的发出,接收端的状态都会改变,像你说的接收其他发射极的散热光,这个是不可能的,它的光线短距离内容具有聚集性的。

网友M:
A漫反射   B镜面反射   C对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现在全明白了,就差接线,等有机会拆开研究,O(∩_∩)O~

网友N: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理解光栅的对射是如何实现的
我理解的是一边很多个发射的,另外一边很多个接受的,
这样万一一个小东西穿过,遮挡了一个发射极的部分光,但是其他的发射极出来的光可以斜着射过去,这样接收端状态不变,对么???

光栅就是一边多个发射,一边多个接收

光栅有不同分辨率的,比如说30mm/20mm/40mm,这个就是指两条对射光线的间距,假如其中任何一个没接收到发射极的发出,接收端的状态都会改变,像你说的接收其他发射极的散热光,这个是不可能的,它的光线短距离内容具有聚集性的。
    这个有点相控阵的意思,即便个别单元失效,其他单元的还可以起到一定区域的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理解光栅的对射是如何实现的
我理解的是一边很多个发射的,另外一边很多个接受的,
这样万一一个小东西穿过,遮挡了一个发射极的部分光,但是其他的发射极出来的光可以斜着射过去,这样接收端状态不变,对么???

光栅就是一边多个发射,一边多个接收

光栅有不同分辨率的,比如说30mm/20mm/40mm,这个就是指两条对射光线的间距,假如其中任何一个没接收到发射极的发出,接收端的状态都会改变,像你说的接收其他发射极的散热光,这个是不可能的,它的光线短距离内容具有聚集性的。
    这个有点相控阵的意思,即便个别单元失效,其他单元的还可以起到一定区域的保护作用。

这玩意个别单元失效就该换了,从安全上说,个别单元失效整体防护区域内已经不安全了

网友K:
要分清安全光幕与对射光电的区别;
对射的光电只有一点,以前大家考驾照时倒库都有那个杆,上面就装有对射的光电,只要碰到了,这个开关接不到信号,你这次考试就挂了;
安全光幕则是一排的,上面有几个或十几个发射点,另一边有对应的接收点,最常见的是电梯,门上都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