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程序太长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控制器里面也带程序(山武AHC2001)

网友A:
单独看这些指令应该不难的,但是要明白这些指令整体要控制什么,那就会有些难度了,要对设备非常了解。

网友B:
看程序只能解读从哪到哪而不能解读为什么到哪,没了工艺程序就是一堆0和1,毫无意义

网友C:
还是fumz78 版主
说的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注释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程序只能解读从哪到哪而不能解读为什么到哪,没了工艺程序就是一堆0和1,毫无意义

网友F:
基本程序一样,搞懂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注释 ?

只能借助图纸搞清楚输入输出

楼主:
前面两个是不是类似于给模拟模拟量模块设置参数?

网友G:
三菱fx的程序?
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H:
这应该是一个专用的模块,模块初始化或者设置、读取的程序,是专门的,也没有什么要修改的
要修改的话,就只有看是模块是哪个位置,也就是智能模块的序号,这个程序是H10!

网友I:
要对应看外围设备,只看程序不是那么容易看懂的

网友J:
   看外围的输入输出各表示什么,去了解和理解程序,动作流程。

网友K:
我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L:
当练手的吗

网友M:
往模块写指令,具体写的什么就看不懂了

网友N:
要外部接线图一起对着看就明白了。

网友M:
往特殊模块10写数据,加这么多模块啊

网友N:
只有程序?输入输出电气原理图没的吗?有一起看就看的明白了。

网友O:
有没有可能是写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