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如题,想了好久也没想明白,求大神赐教

网友A:
PLC?开关是什么开关,这也太宽了吧,PLC那方法就多了。

网友B:
plc程序吗?

楼主:
就是最普通的开关,一开一关的那种,望大神指教,

楼主:
嗯嗯,我在网上搜到一张图,但是怎么也转化不了编程,刚学plc,望大神指教

网友C:
用PLC方法就很多了,可以用计数器,也可以用置位复位功能的,传统电路就类似单按钮起停,然后再并上另两个开关一样

网友D:
  并联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随你想象。

网友E:
这样的问题请兄再琢磨琢磨。多看看资料,如实在不行直接找行内人士帮你处理,你接好线就行了。

网友D:
    楼主:
        常规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2地按钮控制会吗?这个不懂的话,得先补补常规的东西。

网友F:
一常开,一常闭,一点动

网友G:
给你画一个供参考:

网友H:
如果用PLC就简单的多了。三个开关,每个开关有开有关2种状态,接三个输入点,例如X0/X1/X2,编写的逻辑就是检测X0/X1/X2组合的变化,变化一次将灯的状态反转一次。

网友I:
理解成三地控制吗?

网友J:
把3个开关的上升沿与下降沿并联起来,然后交替输出到灯。

楼主:
谢大家帮忙。非常感谢。现在懂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G:
你好,X1,X2可以在梯形图里重复使用吗?不需要用M转换?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刚学plc,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L:
这个,简单。楼主多动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