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4-12-04):
|-------‖-------------------------------(c0  k59)----|
|     M8103                                           |
|-------‖-------------------------------(c1  k10)----|
  |   C0                                            |
  |----------------------------------[RST  c0  ]----|
各工控朋友,在触摸屏里怎样设置C0.C1为0和1,让程序快速进入其它程序.我在屏里的数值输入栏读取地址里设置好了CV--0和CV--1,能在触摸屏里反计数吗?59.58.57.....这样的,我的屏是威纶TK6070ip

网友A:
首先你看看屏支持C_word输入否,若不行就写程序辅助。其次确定PLC是否能设定减计数,若不能减计数则用设定值与当前值做减法运算来实现减计数显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用60减计数值的意思?

网友C:
如果你需要在屏上设计数器的设定值,那么C后面不要指定常数K,而应当使用D**,然后在屏上设定对应的D**就OK了;

网友D:
使用程序处理多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