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X-C100

楼主(2014-12-04):
请问REX-C100、PT100、发热电缆怎么接线才能实现:当温控仪检测到温度超过20度时,发热电缆停止加热。

网友A:
67电缆   8910电阻  图上都标出来了不是

网友B:
这主要是温控器参数的设计,高报输出开关量切断电热电源

网友C:
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