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前不久厂内一套设置备开车准备,检查发现一路温度不对,现场检查发现正常,控制拒拆线测量正常,接线后发现偏小,刚开始以为卡件通道坏,与旁边卡件温度对换显示正常,但旁边温度接入此通道也是偏小,于是断判通道坏
更改通道还要改组态,浙大DCS组态下载快,但上传慢,四台操作站许半个小时,正好机柜有备用卡件与是直接更换卡件,但故障仍旧,接连更换两块仍是没有好转
在排查故障时偶然发现拆掉故障线时,操作界面还有一温度变化,查找在同一卡件的接线底扳上,测量既然两者短路,底板短路怎样造成的呢?不明白

网友A:
有异物了

网友B:
浙江大学DCS嘛

网友C:
楼主,拆开看看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开看看究竟!
这底板是两个卡件共用的接线端子底板,十的路温度检测,拆卸工作量有点大,加懒惰,最后还是改组态了,把这两路改到别的底板卡件上了

网友D:
有短路,取样的信号就有改变了,输出也有变化,转换的信号都发生了改变

网友E:
异物短路还是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F:
是不是潮湿.

网友G:
    要想知道原因,彻底检查。

网友H:
估计是里面有铜丝什么的造成的

网友I:
接线底扳清清灰再试试

网友J:
看来楼主这问题不用解决,用其他方法搞定了。

网友K:
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异物短路还是本身质量问题
有可能,两路不是紧靠一起的,中间隔着一二路

楼主:
找一找,想着拍了几张来

网友L:
通道坏正常,要隔时间点检和清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通道坏正常,要隔时间点检和清灰处理
不是卡件坏,是卡件后接线公共端子底板间短路

网友M:
看样子,这个故障不好查。

网友L:
不可能半个小时吧

网友N:
质量问题。

网友O:
端孑底座是怎样短路的,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O:
端孑底座是怎样短路的,想知道。
设备还在用,端子底板两卡共用型的,没法拆,只能等停车更换时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