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新手请教:有一个罐,高液位时关电动蝶阀,低液位时开电动蝶阀。用两个液位开关如何控制这个电动阀?怎样接线?需要设一个控制箱吗?还是液位开关的信号直接接到电动阀上?高手帮忙!有接线图最好!

网友A:
电动电动蝶阀需要配一台执行机构,然后用液位的上下限输出来控制执行机构带动阀的开闭

网友B:
这个不能说难哦

楼主:
第一次装电动蝶阀,,货还在路上  就想问下论坛的高手们  怎么用一个液位继电器和一个接触器来控制它的高水位停  低水位启动  AC220的电动蝶阀DN100法兰  有正反接线吗

网友C:
电动蝶阀?开关两位的还是调节阀呢?

网友D:
既然是电动蝶阀  那当然有正转和反转接点  液位开关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带动电动蝶阀。 液位高了触头接通关阀继电器得电给电动蝶阀发关阀信号  低液位接通信号就发开阀信号 为保险起见你还需要有限位开关等来组成电路

网友E:
      应理解为开关阀,用液位的低/高限输出信号来控制执行机构带动阀的开闭,功率不够的话,加中间放大机构。

网友F:
浮球液位开关就是一组常开常闭点,它要与两个中继连接,中继线圈一相必须与限位开关串接,这样常开导电蝶阀开或关,同理也一样。祝楼主顺利施工。

网友G:
来蹭经验了!

网友H:
需配有电动执行机柏

网友I:
电动蝶阀有开点输入和关点输入,到位后自然停止,液位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蝶阀。

网友J:
不用担心了!很简单的,按照说明书配线就行了。这种阀门出厂已配置好,把液位信号接入电路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K:
想做到更完美可以使用小点数PLC,做一个小小的控制柜就好了,但是会增加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