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如题。没有找到,一般的组态都有这个功能。
比如我要用一个按钮打开一个窗口 open的时候有没有窗口名字的提示或者可以直接双击到脚本中?

网友A:
有变量及函数提示,但没有函数中参数提示,需要自己输入。按钮控件可以直接进入vbscript进行编译。

楼主:
给个图片实例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好,试了,需要打$才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