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料条检测

楼主(2014-12-04):
RT,有没有能检测挤出机料条的(料条大概直径2mm),断了垂下来就能检测到,需要耐高温(80度左右),防水气。已试过光栅,效果不佳。

网友A: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B:
应该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C:
光纤怎么样

网友D:
用一个对射区域检测的光纤头,配上高精度的放大器就可以的

网友A:
   难点在哪里?

网友A:
     用机构把测量点挪个地方,避开高温区域。

网友E:
人工是最好最廉价的

网友F:
你见过棉纺厂的粗纱机吗,一台机器就有几十条棉线。他用的是一对感应器。一个发射,一个接收。一旦有棉线断了,往下一落就会挡一下感应器,接受那一面就接收不到信号了,机器就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对射区域检测的光纤头,配上高精度的放大器就可以的
我觉得朋友的方法挺好。

网友C:
只要肯出钱,就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