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补充

楼主(2014-12-04):
现在有个项目: 要测量及控制1000个点左右的温度。 数据的保存开始及结束可以通过按钮开关来控制; 同时上位机需要对一段时间内的1000个数据做分析。(最好是EXCEL格式)。 选用什么样的工控软件好。 推荐下

没有前辈用到过吗? 我的QQ 379171557 可以联系。

网友A:
够庞大了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设备啊 要检测1000个温度啊

网友C:
  好大的工程啊,DCS吗?

网友D:
自己写软件了,或者用组态王吧

网友E:
1000个点,够庞大的哦,不知楼主用什么系统

网友F:
信息采集量大的。

网友G:
工程很大 还要控制啊

网友H:
组态可以实现

网友I:
按理说这么大的工程  可以找外包了    方便又快捷

网友J:
一般的系统还真解决不了

网友K:
上千个模拟量点,这的多大的系统啊

网友L:
我们公司大概只有200个点吧,不过温度大概都可以控制到一致,记录温度的,我们是机械是的,一个公司就两个,所以你讲的具体意思没明白,如果和你需要的差不多 可以细谈!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的 QQ号码发了。

网友M:
1000个,是有多么大,需要多少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N:
虹润温控器就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