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赐教选型

楼主(2014-12-04):
负载8个伺服,100W一台,400W四台,750W两台,3KW一台
变频器三台,两个750W。一个3KW,
我应该选多大断路器,接触器,断路器接接触器,接触器出来控制全部负载,用施耐德的
不知道我选NSX100N-63A和LC1-D65是否可以

网友A:
看看情况再定

网友B:
        电压等级呢?

网友C:
选的好大

网友D:
这就是一个代数和的计算呀,自己加一下,然后打一个1.2的裕量也就ok了。

网友E:
63A 没问题了  如果都是三相的话 32的也可以了

网友F:
三相32A即可,单相要63A.接触器50A,单相触点并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中两个380V(3kw变频,3kw伺服),两台单项220v(750w变频),其余为经过变压的三相220V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中两个380V(3kw变频,3kw伺服),两台单项220v(750w变频),其余为经过变压的三相220V控制的,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中两个380V(3kw变频,3kw伺服),两台单项220v(750w变频),其余为经过变压的三相220V控制的

网友G:
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可以好算一点。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I:
断路器32a的也可以,接触器我的选择是额定电流的2.5备,你用变频器和伺服可以稍微小一点,其余的电流不是很大,比额定电流稍大一点就可以,一定留好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一般都怎么计算,我按功率三倍计算的

网友J:
最好有计算公式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