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如题    谢谢各位老师帮下忙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本机器是在启动后到30Hz的时候自动跳EOCP故障

网友B:
检查电流传感器!

楼主:
我没接IGBT模块

楼主:
现在已拆下模块 开机运行到42.7Hz就报EOCP故障    直流电压没问题545V   没带模块 输出电流是0.1A   去到42.7Hz的时候电流去到0.3A   请问这个故障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楼主:
运行频率  去到42.68都没报EOCP的  只要一达到42.7就电流达到0.3A 报故障EOCP

网友C:
装上模块后看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