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中控给定皮带秤每小时2O吨,运行中偶尔会发现称重仪实际显示每小时16.7吨左右不等。这种干扰现象尚不知怎样排除与干扰。

网友A:
你用的是啥仪表,还是PLC的,加隔离器试试,程序加滤波

网友B:
线路有屏蔽吧。

网友C:
相差这么多?

网友D:
是不是哪有接触不好现象,轻轻拉动现场接线端子上的接线是否牢靠,或者重新设定积算器(冷启动)。

网友E:
这很正常,一般都是皮带接口到达皮带轮时产生的软硬度不同造成的偏差

网友F:
检查信号线接地情况。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少量误差是允许的,比如说皮带启动后到稳定给料这段时间,如果不需要考虑这段时间,可以添加一个计时器,比如皮带开启多少秒皮带秤不计数等。还一个从硬件上检查,接线上有没有接触不好的,线路上信号传递中屏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