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楼主(2014-12-04):
这是给水泵前置泵出口温度测点的一测温仪器,不知它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能从外形判断出吗?

网友A:
水泵出口温度一般不是太高,用热电阻居多。只从外形判断可看其铭牌有WRX的是热电偶,有WZX的是热电阻。实际上测量一下电阻值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B:
应该是热电阻。

网友C:
看样示是热电偶,我单位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单位的是测量浸泡玉米温度的

网友D:
应该是热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标签没有了,估计用的时间久了

网友F:
看看柜子里边接线 三线热电阻 两线热电偶 再不行就万用表

网友G:
热电阻吧!

网友H:
拧开接线盖就可判断,线的型式,线的数量,线的外皮颜色

网友I:
应该是热电组

网友J:
   估计是电偶。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明明就有标签 你发的这图里就有标签

网友K:
发型号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铭牌是有,上面的型号貌似用记号笔写的,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哪我告诉你怎么看是不是热电偶 你就它的信号类型 热电偶测量时 两根线是直通的 也就是短路一样 热电阻一般都有三根线 有两根是通的 一根和另两个都是有电阻值的 而且正常的正温下 阻值大于10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你的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L:
温度不高用热电阻,一百多度以下,也就是pt100,精度比较高;高温用热电偶,也就是J/K型。。。

网友M:
看标签啊。

网友N:
热电阻
不用看了

网友O:
检查电缆线是几芯线,3芯的是热阻,两芯的是热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铭牌是有,上面的型号貌似用记号笔写的,已经看不清了
  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有电压的是电偶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检查电缆线是几芯线,3芯的是热阻,两芯的是热耦。
这是个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J:
貌似热电偶是产生一个毫伏电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这样判别比较直观

网友H:
看接线盒外面标示不靠谱,因为护套管可以通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啊。

网友Q:
那上面不是有铭牌吗?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R:
发这种图片的,没见过的一定不知道,建议测量下电阻

网友O:
总之,办法很多呦。大家所有这些识别方案,都是基于两种温度传感器的测试原理而产生的有针对性的识别。由此,我们在使用传感器时,一定要搞懂他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遇事不慌,胸有成竹。

网友S:
看引出线,电偶多用补偿导线,两线芯材质不同,很容易区分;热电阻都不用补偿导线,可以区分出来

网友T:
看外形不能准确分辨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看铭牌或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U:
是热电偶吧!看一下二次仪表设置的参数!

网友J:
  从外形看,我判断是热电偶,这种外形以前见过。
  不用表,判断方法如KDRJL的。

网友V:
测量就出结果了

网友W:
应该是热电偶。。。还是看接线吧!~~最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