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我单位的液位仪表用的是姚仪牌的,传感器也是。为神魔总是比准,不是高液不准那就是低液位不准。我用的是姚仪的牌子。罐高2米,传感器是4米的和5米的,厂家没有2米的,用上以后总是不准。不是液位高不准,就是液位低不准,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可不可以传授一下经验,谢了

网友A:
在试验室校准过没有

网友B:
什么液位计?

网友C:
磁浮子么?
量程设置,干簧管性能,磁翻球性能,浮子,测量桶内壁脏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新的,出厂时应该是检测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压力传感器,有量程4米的,和量程5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破粹的玉米浆,温度大约50-60度,罐高2米和4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浮子,是压力传感器和智能单光柱测控仪,配套使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出厂检测的是厂家检的,还要经过你公司热控部门校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哪是静压式的嘛  你这个可能是线性不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公司没有这个检测部门,一切都是我安装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单位用的是从罐体侧下部安装的压力变送器。管内没料时设定好的。等开车后液位到达高液位是罐已经冒了。也没有设定。等液位还没有到达低液位是,罐里已经没有料了。把低液位调整好后,到达高液位又不准了。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静压式的。我得物料从生产设备出来以后到达罐体是有冲击的。罐高2米。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怎么能保证它误差准呢,厂家的检测报告不可全信。

网友C:
应该是密度不准造成的,玉米浆易沉淀上方稀密度小,下方稠密度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的液位仪表用的是姚仪牌的,传感器也是。为神魔总是比准,不是高液不准那就是低液位不准。我用的是姚仪的牌子。罐高2米,传感器是4米的和5米的,厂家没有2米的,用上以后总是不准。不是液位高不准,就是液位低不准,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可不可以传授一下经验,谢了
若密度有变化就不能用压力式变送器,为何不用雷达式液位计或其他形式的呢,

网友F:
液位计的准确与否,一看你自己的选型,根据自己工厂的实际情况,测量物质的性质。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场周围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温度,湿度,空气质量,悬浮的灰尘等等情况,都有可能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第二注意下供电部分,液位计供电有没有可能出现电压波动,最好稳源供电。第三,测量信号的返回是否受到干扰,考虑屏蔽问题。

网友G:
买贵的,肯定能准点!!呵呵!!

网友H:
测玉米浆液位,选型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资料可提供吗?谢谢

网友I:
见过磁翻板的那种,精度还可以

网友J:
E+H的,试下

网友K:
上海仪表二厂的表好用

网友K:
液位重要的话用eh

网友L:
可以用雷达或超声波,非接触式的,维护和检修都简单方便。

网友M:
话说这种开关德国的几个牌子不错,具体也得适合工况,具体选型还需谨慎。

网友N(2015-01-05):
这个应该是罐体是密封罐体,有余压
专业微压差测量、自控仪表,2003年至今,务实诚信,域名 ss18.cn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敞口罐,下料有冲击。但是我安得压力传感器已经躲开了它的正方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液位上限基本上差不多了,下限还不太清楚,只有等到停车以后才知道。我用的是苏州美格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仪表。

楼主:
这就是我单位用的液位表,请师父,指教一下应该怎麽调

楼主:
传图片用了一个多小时第一回上传,没经验时间长了一点,并且图片顺序颠倒请包涵。谢谢

网友O:
这个用了好几年 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O:
能传个图片吗

网友P:
上面一位同仁判断是正确的。就是密度问题,应是原料在建工过程中加水控制不准的问题。简单解决方法可换用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Q:
用压力测量方法不准是很正常的,玉米浆的密度不是每刻都是相同,因而同样高度液位对压力传感器的作用力大小是不同的。此种介质密度变大的液位测量最好用非接触测量方法(如超声波或雷达液位计)!QQ:153116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