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plc内部有100毫秒的定时器T,现在我可以用100毫秒的T除以k1000然后寄存到D用文本显示出来,单位是秒。
现在我想要做的是在文本里面设置定时器的值,让它转换成单位秒要怎样才能做到?如果用文本直接设置定时器T的值,好比我设置了10,10乘以100毫秒实际上就是1秒啊,那我文本上那里是10啊,要怎样做到文本显示1秒,实际plc定时器也是1秒呢?

楼主:
我的是台达的plc

网友A:
1.多数文本上面是可以调增益的,就是你输入10文本帮你乘1000后再放到plc里
2.你也可以手动把文本的10在plc里乘1000后再mov到定时器里

网友B:
文本设定的时候可以加小数位的

网友C:
文本数据格式设一位小数点不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c内部有100毫秒的定时器T,现在我可以用100毫秒的T除以k1000然后寄存到D用文本显示出来,单位是秒。
现在我想要做的是在文本里面设置定时器的值,让它转换成单位秒要怎样才能做到?如果用文本直接设置定时器T的值,好比我设置了10,10乘以100毫秒实际上就是1秒啊,那我文本上那里是10啊,要怎样做到文本显示1秒,实际plc定时器也是1秒呢?
传送到PLC的定时器上就行了。